关于电压基准修正技术

楼主(2009-07-20):
论文常提到电压的修正难度,这里修正是指的什么技术啊??

网友:
由于IC生产出来后基准会有一定离散分布,所以需要修调来达到SPEC.
一般是使用FULSE(熔丝),或者某种形式的存储单元,比如EEPROM  OTP.等来修调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