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R601和ccir656标准的区别

楼主(2009-07-20):
CCIR601和ccir656标准的区别

网友:
多谢,刚好需要看下

网友(2009-09-22):
研究研究,有没有709的标准啊

谢谢................

网友(2009-10-24):
简单说主要是同步信号的传输方式不同,601是采用单独的H与V信号线来传输同步信号;而656是在图像数据码流中适当的像素位置嵌入同步码字,同步信号就在图像信号码流中,不需要单独的同步信号传输线。因656没有同步信号线,所以在接受端必须在图像数据码流中提取同步码字,用以恢复分离的同步信号。

网友(2010-03-08):
Good, 學到了 之前都不太清楚說

网友(2010-10-29):
回复 楼主:

    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2011-08-07):
非常感谢!!如果有更详细的就好了!

网友(2012-09-21):
一个是嵌入的一个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