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占空比sw波形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才入行,发现有些buck在小占空比的时候sw的下降沿很不稳,类似每个周期的占空比不一样,这是不是续流的下管触发了current limit。

网友:
這有可能是DCM/CCM交接處, 可以把Loading加大或減小看看是否可以正常

也有可能pcb電路本來就沒設計好, 只在小Duty時感覺比較明顯

另一個可能是Duty太小, IC來不及反應所以造成會產生大小波

网友A(2009-09-22):
如果是constant frequency control的话可能是min. pulse时候的pulse skipping. 因为DCM时候的gain很大,你的power stage的最小pulse都要大于维持输出电压的pulse宽度,这时候就会出现pulse skipping。

网友:
每个周期的占空比不一样,是不是输出不稳定了,如果是同不整流的话,有一种情况是,上面驱动管的下降到下面驱动管的上升这个阶段,即下面驱动管的体二极管由于正向导通转为反向导通时,会释放出大量电流,从而导致上面驱动管的采样电路采到,被认为是超过最大电流了,所以整个系统就不对了。
若对采样电路加上一段空白时间,即在每个周期开始的一小段时间内不采样,跳过电流尖峰,可以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onstant frequency control的话可能是min. pulse时候的pulse skipping. 因为DCM时候的gain很大,你的power stage的最小pulse都要大于维持输出电压的pulse宽度,这时候就会出现pulse skipping。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