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spice模型只是小信号模型?

楼主(2009-07-20):
关于为什么不可以用spice仿真RF的问题,老师的说法是spice是小信号模型。所以要用ads。
这个我比较不理解,如果说spice不能仿大信号的话,我们平时所作的transient仿真不是全错光了?

求教先进。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是,spice在频域分析方面难以考虑到电路非线性的影响,例如我们在刚学模拟ic时用hspice 做一些仿真如ac,pz,等都是在DC工作点上的线性化后的结果,而RF电路如LNA要考虑非线性的特性,以看出接收机前端对干扰的抵抗能力,这就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得到准确的频域特性了或者说可以得到,但却要通过一个麻烦的过程。
tran是时域分析,如果模型给的正确的话不会是全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