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FPGA内部结构有何不同

楼主(2009-07-30):
CPLD和FPGA内部结构有何不同,在设计中应该分别注意什么?

请高手解答一些,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比较细节的问题了,FPGA内部基于查找表,规模可以作得比较大,寄存器相对丰富。CPLD基于传统的乘积项,规模不是很大,但每条路径的延迟都是确定的。

FPGA和CPLD各有各的应用领域,不过看Altera的MAX2有向FPGA靠拢的趋势,个人人为FPGA的结构比较好。

网友:
FPGA以SRAM技术实现,基本结构为查找表+寄存器.....,PLD以FLASH技术实现,基本结构为乘积项阵列+寄存器.
做流水线数据处理,以FPAG为好,做控制以PLD为好

网友:
这么跟你说吧 从结构上讲 CPLD的粒度要比FPGA粗
主要采用宏单元的结构,组合逻辑的延时较易控制;
而FPGA主要采用LUT+布线matrix的结构,因此更加灵活

网友:
最大不同是,fpga有寄存器

网友(2011-02-13):
LUT需要仔细研究!

网友:
CPLD是一个有点限制性的结构,由一个或者多个可编辑的结果之和的逻辑组列和一些相对少量的锁定的寄存器组成;FPGA却是有很多的连接单元,这样虽然让它可以更加灵活的编辑,但是结构却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