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设计和相关的应用领域 ,请教

楼主(2009-07-30):
各位大侠,

     虽然学习PLL有一段时间,因为一直是做IP的,所以对其应用不了解,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PLL输出频率(RING OSC)一般在20Mhz-1.5Ghz,但是我们平常用在Clock generator,LVDS,ADC,HDMI,USB等各种系统里面,频率都只是几百Mhz,那么1G以上的频率应用在那些芯片中呢,谢谢。
2,DLL为了题阿个哦精确度,一般都有很多16/32/64的相位输出,但是有一些PLL也要求输出4P/8P/16P/32P,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3,大家VCO曲线一般作几条,能否保证Kv的大小基本一致,谢谢。

4,谁可以谈一谈PLL今后的发展方向?,跟紧大牛们的脚步。

网友:
High freuency for RF/Microwave application, embedded in Frequency Synthesizer

楼主:
谢谢,不过在高频的时候都是用LC——tank作为OSC,因为ROSC的PNOISE太差的缘故,譬如1。5Ghz的 GPS/SATAI, 1。8G/900Mhz的 GSM, 2。4Ghz的WLAN, 3。0G的SATAII,

但是对于高频的ROSC类型的PLL来说有什么用途呢,

我发现浩凯微电子热衷做高频Ring OSC PLL,不知道他们的应用在那里。

网友:
Of course, Ring Osc has much much more active devices than LC-tank osc, so it will definitely introduce higher noise than LC osc.
And in Razavi's book RF microelectronics, it says in RF application, ring osc is seldom used simply because higher noise.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应用,不同的应用对PLL的性能要求不一致,有的需要很好的noise性能(phase error和底噪),就需要LC VCO和低噪的PLL来实现;有的不需要这么好的噪声,那么采用ring oscillator;所以最终看用户需求。

网友:
完全同意!

很多DSP 跑得时钟很快,但是不需要很好得jitter, 就是用ring oscillator based

网友:
楼主比我强的多,不知道PLL的应用1

网友:
Ring oscillators have also been used in high-speed interface circuits, such as digRF 4G for RF transceivers.

网友:
PLL算比较难的啦

楼主:
国内有家专门做PLL的公司,他们主要作Self-Biased PLL,频率非常高,一般都是500Mhz  To 3Ghz.

我们知道Ring OSC 到这么高的频率,基本上就谈不上Pnoise Performance 了,有一会他们测试的时候我在场,jitter较好,但是Pnoise 很差,3Mhz offset的地方只有-75dB,

我对他们的应用领域很不了解。

平时我们做的PLL一般都在1Ghz以下,就算到了1.5Ghz,也是divide以后再用的。

网友:
主要看你的PLL应用了,如果用在DSP方面的,好象主要关心jitter吧!!!

网友:
也来学习,以后可能会研究PLL

网友:
Ring OSC能到5~6G!

楼主:
回楼上的话,

上5-6Ghz是可以的,不过我们现在的应用有用到的吗?我感觉1。5Ghz就很高了,另外好像CPU 例如intel用到了3Ghz,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希望补充。

网友(2009-08-30):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话, 上5-6Ghz是可以的,不过我们现在的应用有用到的吗?我感觉1。5Ghz就很高了,另外好像CPU 例如intel用到了3Ghz,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希望补充。

刚出的 USB  3.0, 5GHz, 就是 基于 Ring OSC 的 PLL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有家专门做PLL的公司,他们主要作Self-Biased PLL,频率非常高,一般都是500Mhz To 3Ghz. 我们知道Ring OSC 到这么高的频率,基本上就谈不上Pnoise Performance 了,有一会他们测试的时候我在场,jitter较好 ...

较难理解~~ phase noise ~ Jitter 应该是一个东西啊, 一个表述是在需要频率边带附近的功率密度分布,就是不同频率出现的分布一个是时间上的抖动,3MHz offset frequency 只有 -75dBc 的 相噪, jitter 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比如 3GHz, 本身周期就是 333 ps, 如果不能在 1%以内, 就是3.33 ps的jitter, 也算不上好吧, 请教: PLL的jitter =?

网友(2011-10-28):
共享资料是那个公司及产品介绍,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下看看什么资料

网友:
旁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