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这个电路图出自什么文章或者有无被申请专利啊?

楼主(2009-07-30):
请问下面的这个电路图出自什么文章或者有无被申请专利啊?

谢谢!由于近来公司需要相关的信息,请知道的朋友不惜赐教!

网友:
普通的开关电容电路吧,Cx和两边的开关等效成为一个电阻,阻值和开关频率有关
基本原理很多书上都有的,就看具体应用吧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的这个电路图出自什么文章或者有无被申请专利啊?

谢谢!由于近来公司需要相关的信息,请知道的朋友不惜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