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轻重负载补偿难度比较???

楼主(2009-07-30):
LDO 轻重负载补偿难度,哪种负载补偿容易??
Buck DC—DC呢?哪种负载补偿容易?

网友:
should be light loading.

网友:
很多时候轻载PM更低,但常常要求轻重载的PM最差情况都要大于多少

网友:
轻载或者重载不过是负载电阻发生的变化,并未对环路产生影响
所以我比较困惑:为什么你会认为不同负载对电路有影响。当然
如果说负载变化影响着信号的占空比,对电路的讨论也没有这么严格。因为电路的极点并未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特此请教,是否我的理解有误?谢谢!

楼主:
无论是轻载还是重载都会影响到输出的极点,使得极点变化,补偿难度加大。
拿LDO来说,轻负载的话输出极点会比较低,重载的话极点就会被往外推

网友:
对于环路的unit gain bandwidth正比于电流的开根  通常重载下 稳定性变差

网友:
重载相当于负载电阻减小,极点外推,稳定性变差

网友:
重负载补偿最重要,轻负载大于30度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11):
“楼上说的 轻载时候只需要30度 是在哪里看到的哈?还是测试的结果?”另外问一下:比如说,我只关心1mA以上的PM(假设LDO的输出最大有几百mA),而不关心1mA以下的PM,这样子可以么?空载时候的PM需要关心么?多谢啊!
8# ilikeeatingcake

网友:
Light loading is worst case. But another cap-free LDO is another topic.

网友:
看你的电路架构吧,若你的输出是主极点,当然是越轻载越稳定。
若输出点是第二极点,当然是越重载越稳定。
全看架构而定!

网友:
11 楼正解

网友:
11#说得很对,不同LDO极点不一样,只是一般LDO主极点在输出端

网友(2010-09-03):
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Yes,  heavy load sh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do compensation !!!

网友:
LDO难点不在知道什么情况下怎么补偿,如果情况确定,无论轻重 都好补偿。 难点在于要动态补偿

网友:
讨论的很好,继续

网友(2014-02-26):
回去好好想想

网友(2018-08-28):
11楼说法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