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轻重负载补偿难度,哪种负载补偿容易??

楼主(2009-07-30):
LDO 轻重负载补偿难度,哪种负载补偿容易??
Buck DC—DC呢?哪种负载补偿容易?

网友:
兩個答案都是在輕載, 最好是無載

BUCK是因為DCM不用補就會穩

LDO是因為負載電流小,後級Gain低所以穩

楼主:
To dayikimo:
BUCK DCDC中,我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和误差放大器的负载电容形成主极点,这样的话负载重了是不是可以使负载端的极点往外推,这样不是更稳定吗??

网友:
不懂..... 因為你的OPA補償電阻與補償電容為啥會與負載連動??

一般就是看轉壓比,切換頻率及使用的LC就可以決定主極點補償點了

不過如果是BOOST的等效電感會與Duty有關....所以計算時要小心

楼主:
请问:
电流型BUCK DCDC的输出极点是LC组成的极点(1/LC)0.5 还是 RC(输出负载和输出电容)组成的极点1/RC??
如果是LC组成的极点那么负载的大小就不会影响系统的极点
如果是RC组成的极点 ,就会影响系统的极点

网友:
BUCK 會造成不穩的主要有兩個極點及一個Zero, LC為Double Pole, L與Load組成Zero

一般補償補Double pole, Zero因為位置很遠, 所以就注意不要讓Zero點的gain>1 就好了

网友:
轻负载的极点变低了

简单的说r提高了  极点降低了

网友:
轻负载容易,我记得看讲义的时候看到过,所以做design的时候,要看最大负载的时候的状态

网友(2009-09-01):
引用 楼主:
To dayikimo: BUCK DCDC中,我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和误差放大器的负载电容形成主极点,这样的话负载重了是不是可以使负载端的极点往外推,这样不是更稳定吗??

you're right,其实空载的时候比较麻烦,理论上modulator的pole已经非常接近你的主极点,而你的zero又没有办法跟上去,在load step的时候还是要体现出来的。不过幸运的是,current mode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流型BUCK DCDC的输出极点是LC组成的极点(1/LC)0.5 还是 RC(输出负载和输出电容)组成的极点1/RC??如果是LC组成的极点那么负载的大小就不会影响系统的极点如果是RC组成的极点 ,就会影响系统的极点 ...

如果是电压模式,那么输出极点会出现boble pole,而电流模式L的作用已经被模糊化了!double pole不再有了,RC就会占主导!不过L也会影响这个极点的,这是非常幸运的,否则的话,空载的时候,系统就真的完蛋了!

网友(2009-10-03):
引用 楼主:
To dayikimo: BUCK DCDC中,我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和误差放大器的负载电容形成主极点,这样的话负载重了是不是可以使负载端的极点往外推,这样不是更稳定吗??

那样子是不是你的误差放大器的电容需要加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