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 接收PIN上ESD保护

楼主(2009-07-30):
请教:RF 接收PIN上ESD 设计时,发现IO BUFF的电源噪声如通过IO BUFF电路串扰到RF信号上去的话,影响非常大,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RF输入为0.18um, W=400um, l=0.18um的MOS管,如果不用ESD IO BUFF?在wafer切割和封装时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What is "IO BUFF"?
ESD protection is critical and necessary, it is better to use ESD protection IO pad designed by experts in this area but you can also design your own. The IO ESD pad will influence the chip "yield" but I think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ackage issues.
Last week I sent a chip to be fabricated and the IO ESD pad was under my own design. However I don't expect it will have good performance but I have no choice.

楼主:
the noise effect of Power supplier for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Thanks for your reply.
ESD IO Buff is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My question is the noise effect from the poer supplier for ESD protect circuits. I worry about the power supplier of the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will crosstalk into the RF signal through ESD protection circuits.

网友(2011-05-22):
I meet with this question,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