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L结构的divider by 3怎么做?

楼主(2009-07-30):
CML结构的divider by 3怎么做?用怎样的结构啊,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很简单,divider-by-2基础上再吞掉一个时钟;
具体CML结构的D触发器,google很多!

网友A: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MOS Current-Mode Logic Frequency Dividers

输出占空比为50%的三分频器,CML实现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MOS Current-Mode Logic Frequency Dividers.pdf (801.29 KB , 下载次数: 1035 )

楼主:
谢谢! 另外问一下,CML divider的输出幅度比较小,只有Iss×R,只有几百mV,怎么整成满幅度的啊?谢谢

网友:
可以先用一个电流镜负载的运放双转单,然后用反相器整一下,第一级反相器可能得用个大电阻反馈(跨在输入和输出)来确定一下静态工作点,
如果输入频率不高的话可以先整再用数字的三分频器来做吧

网友:
传统的CML分频器输出摆幅比较小,用改进型的,摆幅可以很大,甚至接近满摆幅。

网友(2010-01-26):
CML div2 prescaler 加一个NAND门

网友:
學習中
甘溫....3q~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
2 DFF + 1 XOR比较好

网友:
看看,没有研究过

网友:
50-50 duty cycle的有什么建议?

网友(2010-03-15):
这个电路很多,RAZAVI的射频微电子书中都有

网友:
正好要用

网友(2010-06-09):
cml的分频器论文很多,三分频可以用两个触发器,再加上逻辑控制电路就可以了,摆幅的话就得用缓冲了,可以用全差分放大器的形式,后面再接反相器。如果你要的频率很高,可以试试用注入锁定式的结构,不过那个范围很小哦!

网友:
怎么文档不见了呢 正想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
cml的分频器论文很多,三分频可以用两个触发器,再加上逻辑控制电路就可以了,摆幅的话就得用缓冲了,可以用全差分放大器的形式,后面再接反相器。如果你要的频率很高,可以试试用注入锁定式的结构,不过那个范围很小 ...
引用 网友B:

请问多高的工作频率才有必要采用注入锁定式结构?
上几篇三分频的paper啊, 呵呵 谢谢

网友:
謝謝depend的資料

网友(2010-08-23):
I just need CML ,thanks !

网友:
东西很好

网友(2011-01-05):
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2-04-15):
回复 网友A: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底下是信号注入控制,上面是三级环振,就可实现‘注入锁相’式三分频。

网友(2012-10-25):
回复 网友C:

    下载到的东西可否分享一下,我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在2G的三分频器,用哪种结构比较好?您有啥建议吗?

网友:
酱紫,3分配用什么触发器或latch都可以做,CML只是为了做快。

网友:
A Quantization Noise Suppression Technique for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s 上面做1.5分频呢,呵呵很不错的。

网友:
文章下来看看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要跑32GHz,纠结阿!

网友(2012-12-31):
多谢,最近想看看CML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5-08-14):
稍微学习一下!

网友:
同问,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6-05-30):
回复 网友B:

注入锁定听说不稳定 设计很难实现  容易自激 本身就是振荡器

网友:
还哦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了滿幅,速度就慢了哦

网友:
可以参照下2011年RFIC 清华微电子系一个学生发的一篇文章,A 50% Duty Cycle Wide-Locking Range Divide-By-3 Divider Upto 6 GHz

网友(2017-04-29):
有50-50 的除1.5吗?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A: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MOS Current-Mode Logic Frequency Dividers

输出占空比为50%的三分频器,CM ...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