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7-30):
请教下各位,如何安装assura,安装后如何让其在cadence中出现,谢谢

网友:
assura解压安装后  主要要在.cshrc文件里面提供装的路径就可以在cadence里面出现。
例如
下面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
setenv  ASSURAHOME    /home/路径/assura
set path = (/home/路径/assura/bin /home/路径/assura/tools/bin /home/路径/assura/tools/assura/bin $path)

楼主:
我是在.bashrc中设置的
ASSURAHOME=/eda/assura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ASSURAHOME/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ASSURAHOME/tools.lnx86/assura/binPATH
麻烦帮我看下,如有问题,帮我修改下,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安装出错了

The following media is required:
ASSURA314 lnx86 P/N 356-73481-0201 CDROM # 1
ASSURA314 lnx86 P/N 356-73481-0202 CDROM # 2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

Checking for ASSURA314 lnx86 P/N 356-73481-0201 CDROM # 1  .........
Extracting control programs .........
Updating package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Checking data files...
Executing control programs (pre-load) ...
Checking ASSURA314 lnx86 P/N 356-73481-0201 CDROM # 1  ...
loading onhold01.00-p001 .............
Installation of onhold01.00-p001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1 % done
loading SftShrIndep10.10-p001 .......................................
Installation of SftShrIndep10.10-p001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1 % done
loading SftShrTools10.10-p002lnx86 ......................................
Installation of SftShrTools10.10-p002lnx86 complete
Total Installation 1 % done
loading assura2to3Doc03.03-p005 .............
zcat: stdin: corrupt input.
.260+0 records in
259+0 records out
dd: I/O error
tar: Read 21 bytes from -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Unexpected EOF in archive
tar: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
SL-11: Error loading software ...
Refer to /tmp/load.msg4 for load log

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类似的啊
那位兄弟帮忙看看啊,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2-11-16):
同样求解~谢谢~

网友(2015-05-31):
楼上正解。改过ASSURAHOME之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