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牛人进

楼主(2009-07-30):
用Hspice做一个简单的电路仿真,里面用到.lib。
错误显示如下: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4:n
  it was called by      4:l2

哪位遇到过?

网友:
情况要介绍更详细一些

网友:
用fourier transform 把x^2的power spectra画出来 然后再把power spectra分成n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spice做一个简单的电路仿真,里面用到.lib。
错误显示如下: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4:n
  it was called by      4:l2
哪位遇到过?

看看你的process kit是不是用对了。。。

网友(2009-09-01):
你的这个n是什么?节点?

楼主:
关键就是我引用的lib是加密的,我也不知道里面怎么回事。所以那个n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加密的lib...难道是楼主在IBM流片?

网友:
这个可能只能问提供lib的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