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开环运放的3dB带宽问题

楼主(2009-07-30):
小弟请教个问题啊!我在设计一个前置预放大比较器。其中前置预放大要求有很高的3dB带宽(运放用于开环)。一般的做法是设计一个单级的3dB带宽很高,但是增益很低的运放,然后将这样的单级运放2或者3级级联,以构成一个3dB带宽很高,同时增益也很高的运放。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单级3dB带宽40M,增益30的运放,然后级联3级,仿出来的3dB带宽只有几百K了。后来我又在级与级之间加上推挽源极跟随器来将每级隔开,以降低后级的米勒效应,但是仿出来的结果3dB带宽还是只有几百K。 请高手指教啊,小弟不胜感激!跪谢啊!

网友:
如果要-3dB很高的,你可以看一下一些王志功的学生发的一些关于“限幅放大器”的文章,国外的在0.18um工艺下都可做到10G了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的零极点就好了,这个应该不难的。。。看看主极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单级很高,但串联就不一定高? 呵呵。
你应该考虑一下, 第二级的输入作为第一级的负载的时候。带宽是多少, 如此...
第三级的输入作为第二级的负载.计算以下,你每一级的负载驱动能力...
你在设计每一级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考虑负载情况。...

希望有帮助。.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级很高,但串联就不一定高? 呵呵。
你应该考虑一下, 第二级的输入作为第一级的负载的时候。带宽是多少, 如此...
第三级的输入作为第二级的负载.计算以下,你每一级的负载驱动能力...
你在设计每一级的时候是不是没 ...

级联问题,你仿单级放大器的时候需要添加负载的(也就是第二级也要连在第一级的输出来仿真第一级),否则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请教个问题啊!我在设计一个前置预放大比较器。其中前置预放大要求有很高的3dB带宽(运放用于开环)。一般的做法是设计一个单级的3dB带宽很高,但是增益很低的运放,然后将这样的单级运放2或者3级级联,以构成一 ...

加跟随器不一定能减少MILLER

楼主:
我仿单级的时候是加了负载的啊。而且负载还故意加大了点。

网友(2009-12-05):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2010-07-07):
级联时一定要带上后级的等效负载仿真

网友(2011-05-26):
这个不懂啊

网友(2014-02-28):
运放级联后增益和带宽计算

网友(2023-12-15):
相当于每级运放的传函相乘,极点的级数变了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