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ilvaco windows版里如何用DevEdit啊?

楼主(2009-07-30):
我现在在用2005版。可是就是找不到怎么运行DevEdit。。。

网友(2010-03-15):
不知道,也在学习中

网友:
我只知道,在deckbuild界面里面,go devedit,然后用脚本的方式写结构
你说的应该是指manual里面的图形界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同问,有谁知道?

网友:
或者楼主现在已经知道了?

网友:
“可惜win版,没有图形界面”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win版的要在deckbuild里面输入脚本。

网友:
看一下manual中的描述:
1.1: What is DevEdit
DEVEDIT is a device structure editor. It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a new mesh on an existing structure
and can be used to create or modify a device. These devices can then be used by Silvaco 2-D and 3-D
simulators.  DEVEDIT can be used as a simulator under  DECKBUILD or through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Note:  The GUI is not available on Windows.

网友(2010-06-10):
csh
sflm -start
devedit

网友(2011-08-09):
do anybody have some training materials for devedit?

网友(2013-04-28):
在终端里面 输入devedit & 命令 就可以打开了 呵呵 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版里可以打开么?我点了快捷方式后出现终端,按照你的说法试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2014-10-12):
05版和12版有什么区别,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2018-03-16):
win版里可以打开么?

网友(2018-08-18):
积分不够啊。亲,完成不了下载

网友(2019-06-19):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