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编程

楼主(2009-07-30):
求助高手,提供串口编程,通过串口控制安捷伦数字万用表8808A

网友(2009-09-28):
广告不少啊

网友(2009-11-08):
你可以到ni的网站上看看,它提供很多表的驱动,我用过GPIB控制表,但没试过串口控制。

网友:
Refer to Example finder in the help of LabVIEW.

网友:
这个只有看文档了

网友:
看帮助文档

网友:
直接通过VISA访问,这样可以使用仪器带的两种接口(GPIB、rs232),控制命令及读数直接调用子vi,也可到网站上下驱动程序,
另外该仪器是fluke的

网友(2010-01-30):
学习学习再学习,什么东东

网友:
串口有专门的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
哦,原来有专门的模块啊

网友(2010-04-05):
很好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