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i 6416 d的jtag 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9-07-30):
我用的是TI6416的芯片,工作主频600M。目前硬件环境保证核电压比IO先上电,JTAG的EMU0和EMU1都用了10k的上拉电阻,外部输入50M的时钟时,clkout6也有100M时钟输出。在连接的过程中,TDI TDO都有数据,TCK时钟用wenti仿真器时12M,复位从10MS实验到200ms,不管是用wenti的仿真器还是合众达的仿真器,一直都连不上。非常着急。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是BRADY]信号,我加了一上拉电阻,而且还必须用CPLD赋一个高电平才行,目前暂时是能连接上了,总觉得问题解决的有点让人没有信心! 唉!难道这真的是问题?

网友:
说说经验吧,怎么会想到接上拉电阻呢

楼主(2009-08-31):
據說6416のdsp加载时首先检查EMIFB空间,如果此空间不READY,就认为加载程序失败。

网友:
和参考电路比较下, 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