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还是自动退出,用了N个破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07-30):
有没有高人知道?

网友:
应该不是破解的问题,我这里没事

网友(2010-02-05):
應該是破戒的問題,你再找找其他版本.

网友:
我也有這個問題,用到一半就會自動關掉,簡直就像不定時炸彈一樣。

网友:
肯定是破解的问题,不要用新版本

网友:
对,破解的问题,好像是7.2 sp2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其他破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