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74xx的开发 搞不起workbench怎么办?

楼主(2009-07-30):
想做74xx的开发 搞不起workbench怎么办?只能在linux下作开发了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LINUX   一样,差不多  都能干
还在乎啥

网友:
随便看看!

眼部整形双眼皮[/url韩式双眼皮[/url欧式双眼皮
失败双眼皮修复
开眼裂
上睑下垂
双眼不对称整形
去眼袋
失败眼袋修复术上睑年轻化不开刀双眼皮鼻部整形
隆鼻术鼻尖成形术鞍鼻整形术
歪鼻矫正术
鹰钩鼻矫正术
宽鼻骨修整术
鼻孔缩小术
鼻翼缩小术
朝天鼻整形
长鼻缩短术
驼峰鼻修复术
取鼻假体术
鼻翼缺损修复术
韩式隆鼻
注射隆鼻
毛发种植
头发种植
眉毛种植
睫毛种植
耳部整形
耳再造
招风耳矫正术
杯状耳矫正术
眉部整形
切眉术
上眼睑提升术
面部整形
下颌角肥大去除术
颞部凹陷填充术
瘦脸术
咬肌肥厚矫正术
颧弓缩小术
高颧骨缩小术
隆下颏
丰上额
丰颧骨术
唇部整形
唇裂修复术
厚唇变薄
丰唇术
面部除皱
额颞部除皱术
下1/2面部除皱术
颞部除皱术
皮肤转移术
全面部除皱术
鼻唇沟除皱术
鱼尾纹除皱术
无创除皱术
乳房整形
乳晕缩小术
注射隆胸取出
假体隆胸术
乳头缩小术
乳头内陷修复术
巨乳缩小术
乳房下垂矫正术
自体脂肪隆胸
吸脂术
腹部吸脂
腰部吸脂
臀部吸脂
大腿吸脂
上臂吸脂
双下巴吸脂
疤痕整形
非手术祛除疤痕
剖腹产疤痕修复术
增生疤痕修复术
疤痕切除术
不开刀整形
玻尿酸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骨泰酒窝成形术微创腋臭去除术
拇外翻整形术
瘦小腿
生殖器整形
阴茎加长或增粗术
阴茎加长增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