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atch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在看书的时候,发现这样一句话"The latch is transparent whtn input can propagte directly to the output and closed otherwise". 这里的transparent应该理解成"透明"还是"显著"?有没有透明latch这个概念?

网友:
transparent latch, there is no delay from D to G...

网友:
就是透明锁存器(D锁存器),当使能有效时,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是透明的,相当于一个缓冲器.

网友:
透明,表示此状态下,输入能够直接传输到输出端。

网友:
是不是也可說成"通透的"?!

网友:
直达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啊。..就是可以传输过去哦。.

网友(2009-12-26):
英语水平要提高啊

网友:
一般理解为透明

网友:
最好不要用latch,使用FF

网友:
呵呵,明白它的实现方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