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容VCO中的校正模块AFC

楼主(2009-07-31):
一般使用开关电容VCO的频率合成器中,都有一个AFC模块来粗选工作频段,然后由PLL本身来细调VC来达到锁定的目的。使用AFC来矫正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闭环矫正,另一个是开环矫正。闭环矫正时,由于必须等到环路锁定以后才能进行频段选择,所以锁定时间会很长;所以我想用开环矫正来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参考输入和通过分频器以后的反馈输入之间有一个起始相位差,如果不加入模块消除,则需要很多个周期才能正确的比较出相位差,这样锁定时间还是会很长,所以想请版上的高手来帮我想想办法,如何能同步这两个相位差,或者减小这两个相位差,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做AFC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
但是同步两个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很难!
建议看看以下两篇文章
Digital AFC
H.-I. Lee, J.-K. Cho, K.-S. Lee, I.-C. Hwang, T.-W. Ahn, K.-S. Nah, and B.-H. Park, “A Δ-Σ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 Using a Wide-Band Integrated VCO and a Fast AFC Technique for GSM/GPRS/WCDMA Applications,”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9, pp. 340–349, Jul. 2004.

Analog AFC
T.-H. Lin, and Y.-J. Lai, “An Agile VCO Frequency Calibration Technique for a 10-GHz CMOS PLL,”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2, no. 2, pp. 340–349, Feb. 2007.

网友:
受教受教,不错

网友(2014-07-21):
论文介绍不错

网友(2018-01-17):
mark一下子,最近对afc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