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spice或candence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得出电路中某个结点的寄生电容值?

楼主(2009-07-31):
用hspice或candence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得出电路中某个结点的寄生电容值?

网友:
hspice 使用 .option captab
cadence的 ade option中也有captab 选项

网友:
DC 仿真 options 里面有这个选项

网友:
二楼正解
hspice 使用 .option captab
Cadence 我不知道。

楼主:
求出来的结点电容包括米勒效应等效过来的电容吗

楼主:
所求结点电容考虑频率了吗?

网友:
用.probe c(net)
只计算物理电容。不计算等效电容。.

网友:
对地电容?

网友:
感觉比较有用啦,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每点的电容。

网友(2010-07-02):
学习了,原来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那电感可以得到吗?

网友:
我用的.option captab
为什么输出的结果全是0啊?根本没有电容值,求救!

网友:
captab 但是个人感觉不如一个个看器件的寄生电容有用

网友:
我现在只想看下一个2端口器件在通直流的时候 器件表现出的电容值, 大侠帮忙!

网友(2011-03-08):
二楼正解~~~

网友:
captab和c(net)计算出的都是节点的直流状态下等效电容值,高频下寄生电容值会发生变化,可以用FFT分析的方法计算高频下的电容值。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楼上的大侠!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哦~~自己估的马马虎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在cadence中没有找到啊

网友:
对地电容

网友:
弱弱问下,寄生电容不是后仿真才有的吗,由于导线与导线之间的,之间用calibre里的pex就可以查看啊,那个昆虫的图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里面看单管的op可以看到管子的cap信息。然后把某节点的电容自己加起来。

网友(2022-01-24):
any help documents about captab for sharing?

网友B(2024-03-15):
解决了吗?想知道cadence 前仿求节点对地电容的方法。

网友(2024-05-25):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想知道cadence 前仿求节点对地电容的方法。

请问,你知道怎么仿真计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