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的psrr仿真结果太差了!

楼主(2009-07-31):
小的现在做得是一个10位的视频电流输出型dac,power supply ripple rejection ratio of DAC output(full scale)仿真结果非常差,差不多只在25db左右!
想问各位高手,如何提高电流型dac的psrr?望多多指点 ,感激不尽!!!!

网友A:
cascode电流源

楼主:
用的已经是cascode电流源了。。。。为了缩小整体版图面积,我将电流源的管子长宽各缩小一半,发现电源抑制竟然变差了5db左右。。。。不知道除了调整电流源管子尺寸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提高电源抑制呢?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
提高基准电流的psrr.前者是主要的.., 靠近power的管子用长沟道....

网友(2009-10-20):
我给power pin上加上电感后,输出结果也非常差。也是因为对电源电压变化太敏感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加电感是在模拟bonding wire的效应,电感值在1~3nH

网友:
current steering dac不需要ldo来提供稳定电压吗?  直接接电池?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A:
cascode电流源

请问下cacode电流源为何会提高PSRR,  其不是只能减弱漏段的变化么,而VDD是直接接在共源管的源端啊?
还有单纯cacode电流源能仿真PSRR么?

网友:
得看看你的电流来源是否真的和vdd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