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看这个FFT的结果

楼主(2009-07-31):
对数字滤波器的输出数字码流做了一个加了hanning窗的FFT,麻烦问一下,从这个图上面能看出SNR吗?如果能是多少呢?如果不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计算出SNR呢?谢谢

网友:
不能

什么是信噪比,就是信后和噪声的比,你首先要找出信号来,也就找到噪声了

网友:
计算SNR时,一般都不加窗, 你需要考虑FFT的点数,这实际上决定了你的分析带宽。需要把分析带宽的因素折算进去。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方面的基础是差一点。我的输入信号频率为11250Hz,然后是用的4096点的FFT,信号带宽为21770Hz。请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计算出信噪比的东西呢?然后就是问问如果信噪比不能由FFT得出,那么做FFT一般都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