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各位前辈一个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07-31):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关于时钟的问题:

是这样,有一个10个I/O的串并转换器,时钟最大60M,速率为600Mpbs,问题出来了,这10个IO口接受到的数据,必须也是要以60M的速度吗?还是说,只要是60M一下的都可以?如果我没有说很明白的话,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10位的AD,AD时钟为13.5M,AD输出数据的速度也是13.5M,那么把AD的10位数据直接接在60M时钟的串并转换器上行不行?还是说,AD必须也得用60M的时钟?

如果不要求输入的时钟的话,那么最低时钟有什么限制吗?或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再换一种方式说,
13.5MHzX10bit=135Mbps
60.0MHzX10bit=600Mbps

135Mbps的数据能不能通过600Mpbs的通道传输呢?

网友:
可以的 输入端的时钟必须和数据在同一频率

楼主:
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输入端的时钟必须和数据在同一频率”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输入的10bit是14M,而并穿转换器的速度是60M。这样可以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同速度的数据呢?比如,2bit 是10M,3bit 是 20M,3bit 是57M,2bit是60M,一共也是10bit,并串转换器还是60M的时钟,请问这样的方式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输入端的时钟必须和数据在同一频率”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输入的10bit是14M,而并穿转换器的速度是60M。这样可以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同速度的数据呢?比如,2bit 是10M,3bit 是 ...

你这个冰川转换器是怎么实现的?有设计规格吗?

楼主:
是现成的芯片,外部时钟从20M-60M可选,速率从500Mpbs-1.2Gbps,IO口为18个,有2个内部同步用,一共20个;

网友:
which type? Series or parallel?

I'm sorry!
It's series.
So , no problem.

网友:
要阅读datasheet才知道

网友:
一看这兄弟就被这个搞昏了,建议出去走走

楼主:
我出去走了走 回来还是很晕。。

恳求各位前辈和老师们解答,谢谢!!

网友:
呵呵,其实楼主的问题挺清楚了,说白了就是13.5M数据流是否可以被60M数据流直接采集的问题。

我觉得肯定不行,否则会有亚稳态的问题。

比较通用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时钟域之间放一个FIFO,

当然,用双触发器来进行控制信号的同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先在13.5M的时钟域做一个同步信号,用来表示数据有效,然后把这个信号用60M时钟打两拍,

最好再向后打一到两拍,主要就是把数据对准。

然后用这个对准之后的信号来同步13.5M数据流

楼主:
那如果我要使用时分复用来同时处理4路视频呢?

楼主:
尚未解决,恳请各位前辈和老师们的帮助。

网友:
不同时钟域的信号,不能直接连接的,最好用FIFO缓冲。。。。。。

楼主:
楼上的老师:也就是说,有10个10MHZ的信号,就可以并串转换成为100MHZ的一个串行信号?那如果5MHZ的信号,能不能也通过100MHZ的速度传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