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模拟视频信号的箝位问题,请教各位前辈们!

楼主(2009-07-31):
请教各位前辈,我在做视频AD的时候,在网上查找了很多方案,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就是关于视频箝位的问题:

我想做一个高质量的视频采样,所以想选用10BIT/12BIT的AD,但是我参照了很多监控方案,大多采用了8BIT的AD,而且带有视频箝位管脚,我对箝位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个大体,但是也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教导!

我对箝位的理解是:从同步头到消隐电平是-300MV,同步头到亮度最高点是+700MV,一共是1Vp-p,AD采样不能采集负压,所以,如果想采集完整的视频信号,必须的将同步头到消隐电平的-300mV抬位到0V,这样整体的范围为0-1V,然后再送入AD进行采样。

以上是我自己琢磨的,至于对不对我也不好说,还请各位老师前辈指点一下;

还有人说,同步头到消隐电平的这300mV对于AD来讲,没有作用,如果也进行采样的话,会降低实际的采样精度,说先去掉消隐电平,然后只采集同步头到亮度最高点的这段信号,这样精度就会更高。我不太清楚到底哪种方法更好一些!

多谢各位!

网友:
后一种方法好。
看看这个上面的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一般采用后者,因为同步信号不是信号内容,只是起信号识别和锁定的作用

楼主:
谢谢2楼的老师提供的PDF,虽然我没看很懂。。

请问3楼的老师,同步头可以忽略吗?如果忽略的话,在DA之后,又怎样恢复呢?比如AD9280,8BIT视频AD,它自带箝位管脚,可以将视频提取的同步头信号输入到这个管脚,然后自动箝位,这点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怎么个过程呢?需要同步头信号怎样进行箝位的?

还有就是,其他高精度的AD,一般都不会有箝位功能,那么如果我想采用10BIT或者更高采样精度的AD的话,箝位这一块应该怎么来做呢?

谢谢各位老师和前辈!

楼主:
尚未解决,恳请各位前辈和老师们的帮助。

网友:
箝位电路适合底部信号固定,顶部电平变换的信号,如CVBS,Y,R/B/G。它们的黑电平固定在0V,同步头固定在-300mv,顶部电平随亮度的变换二变换。使整个信号在GND以上。模拟视频不能没有同步信号没有如果没有AD锁不住无从判断制式。DA转换是有VS,HS,DE信号,,,,

楼主:
楼上的老师,我等你,,,,后面的话呢。。。。

楼主:
哪位老师给我讲一下视频箝位。

楼主:
哪位老师给我讲一下视频箝位 谢谢了!

网友(2009-10-24):
箝位的问题在视频AD中非常重要,一般是采用专用的Video Decoder来完成,现在10BIT/12BIT的Decoder有许多选择,只是价格会贵一些。在专用Decoder中有专门的箝位电路加上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来实现,而且需要在消隐肩部采样来动态跟踪箝位电平,因为你根本无法在一个电路中保证消隐电平在一个确定的电平值上面保持不变。所以采用通用AD来做视频很难保证在信号质量与电平变化明显的系统中得到好的效果。供参考!

楼主(2009-12-18):
非常感谢前辈!

网友(2010-11-28):
对,我也正在做这个电路,感到比较困惑。

网友:
后一种方法好。

网友(2011-01-14):
woxianzai ye zai zuo zheyikuai

网友(2012-08-02):
刚学习,也正迷茫中,能否给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