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进入 OCP以后 回到正常状态时 输出电压的过冲怎么干解决

楼主(2009-07-31):
请问LDO进入 OCP以后 回到正常状态时 输出电压的过冲怎么干解决

网友:
导致overshoot 的原因很多
PM,Co, Cd,Rres,等等,除非给出具体电路或仿真结果

楼主:
是近到OCP以后 在回到正常时 ,由于在误差放大器后面带了补偿 电容,
,由OCP状态进到正常状态时,补偿电容先被充电,POWER MOS的栅极不能及时调整过来,因次有过冲,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在正常状态下 PM是很好的 都在60deg左右

网友:
启动的时候有过冲吗??

简单的方法就是增大输出电容

楼主:
启动的时候没有过冲,我已经用软启动电路将启动过冲消除了,
但是过流后,进到正常时有过冲,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软启动,我想问问有什么办法消除没有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启动的时候没有过冲,我已经用软启动电路将启动过冲消除了,
但是过流后,进到正常时有过冲,因为这个时候 ...

请问你的软启动是什么样的?最近遇到了上电时的过冲问题,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