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PLL charge pump 设计

楼主(2009-07-31):
居然发到资料共享了,,重发一遍

采用的电荷泵电路结构如附件所示,但是对于其中使用的运放的性能不知道如何确定,与环路的参数有什么关系?我的Pll参考频率是5M,环路带宽为200k,电荷泵电流为10u

请大家指教一下,这个运放的性能参数比如增益、带宽、slewrate应如何确定?与环路带宽、参考频率等环路参数有什么联系?

网友:
你的结构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
不是很看的懂

网友:
opamp is rail to rail?

楼主:
ota是rail2rail的,我觉得可以看成是一个一级运放(电流镜增益均为1),cp的右边是charge pump core,左边是一个replica bias,中间是反馈运放,并且在运放的输出输入之间接了一个miller电容Cc。
我觉得这个运放的增益可以表示为:Av=(gmn+gmp)*(rop6||ron4),然后由于弥勒电容的存在,导致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
p1=1/(2*pi*AvCc*Ro1),Ro1=ro8b||ro12b( replica bias M8b m12b两个管子)
p2=1/(2*pi*Cc*Ro2),Ro2=rop6||ron4
z1=(gmn+gmp)/2*pi*Cc
请大家指正
最后附上两篇参考文献,希望大家看后,多给点意见,还有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谢谢
Design of a High Performance Charge Pump Circuit for Low Voltage Phase-locked Loops.pdf (2.62 MB , 下载次数: 765 ) [US.Patent]Charge_pump_circuit_for_a_PLL.pdf (99.75 KB , 下载次数: 537 )

楼主:
charge pump core 两个输入端为upb、dnb,输出vout,接到loop filter
upb=1,dnb=0:loop filter 放电
upb=0,dnb=1:loop filter 充电

网友:
有点高级,靠边观赏思考

网友A(2009-08-30):
说下自己的想法(请大拿指正)

运放的性能不是很 crucial,主要是BW (3dB BW > 200KHz 几个倍频程即可),增益,决定把两点电压拉平的误差,估计DC gain>=40dB (100倍),还有就是PM, 基本保证 60 degree, PSRR ~ 45 (看结构,50以上比较难), Current consumption ~ 几十uA

感觉你的 Icp=10uA 小了点,不知道有什么考虑,是为了做小 capacitor 么。但是CP 的 mismatch current 和 leakage current 也需要特别注意!

OPA主要的目的是采用 bootstrapping 防止Switch 打开和关短时候的 charge sharing

采用rail to rail OPA , 目的是不同的 PVT下保证OPA 工作正常并提供最大的 VCO control voltage range, 适合低电压工作,估计你电源电压应该是1.8V 以内
(当然,保证最大的Vc,意味着可以实现Frequency range的最小 Kvco,对PN和Jitter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自己的想法(请大拿指正)运放的性能不是很 crucial,主要是BW (3dB BW > 200KHz 几个倍频程即可),增益,决定把两点电压拉平的误差,估计DC gain>=40dB (100倍),还有就是PM, 基本保证 60 degree, PSRR  ...

谢谢指点,
Icp=10uA确实小了点,原来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噪声的性能,和charge pump的mismatch和leakage
不过由于对上面的结构运放把握不住,最后设计charge pump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这个结构
而是采用其他较为简单一点的结构,而且,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Icp只有10uA,
charge pump电路本身的寄生电容会影响电路的响应速度

网友(2010-04-22):
dingdingding, also design cp pll now

网友:
看看你的Paper先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运放的增益可以表示为:Av=(gmn+gmp)*(rop6||ron4),然后由于弥勒电容的存在,导致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

p1=1/(2*pi*AvCc*Ro1),Ro1=ro8b||ro12b( replica bias M8b m12b两个管子)
p2=1/(2*pi*Cc*Ro2),Ro2=rop6||ron4
z1=(gmn+gmp)/2*pi*Cc
请大家指正
最后附上两篇参考文献,希望大家看后,多给点意见,还有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谢谢

我认为零极点不是那样的。

因为Cc如果跨接在运放的两端形成的米勒补偿效应是不明显的,因为这个通路是正向的。

真正的补偿通路应该是从M6b的栅、M4b、M9b、M10b、M11b到M12b的漏。

网友:
但是这个电路的反馈环路是怎么工作的或者说,这个环路包含正负反馈,是如何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的呢?

网友:
Design of High-performance CMOS Charge pumps in Phase-locked loops

网友:
同问15楼的问题

网友(2011-11-17):
回复 网友B:

    xiexie a

网友:
    其他的都好说,就是replica那里实在不理解。看起来core那里一个电流是原始的,另一个电流是通过反馈控制的。而反馈所依据的就是core的输出与一个理想输出之差。在稳态时,core的输出可能为任意值(这个值去控制vco的频率),那岂不是使得up和down的电流可能为任意的不一致?要是把图中vout 接opa的线cut掉,然后opa的那段改接参考电平,更直观些。这样就等于通过反馈控制up和down的电流相等,而不是通常做的直接镜像方式。然后core部分的偏执就是replica原理。当然如果说core的输出变化不会太大,也近似等于一个参考电平,那么这个电路也能说的过去。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接法,前一种明显直观,后一种好处是什么呢?而且这里只能看出有抑制up down电流不一致的功能,看不出抑制charge sharing的作用(指replica部分)

网友:
出去吃个饭,想通了。如果考虑到最后一级管子的输出电阻,选用的参考电压就应该是core的输出,才更能使up和down电流一致。

网友(2013-03-23):
良好的設計數據........

网友(2014-05-20):
看看,我的mismatch 就很大

网友(2014-09-17):
回复拿钱

网友:
看到这个,我们最近在作数字PLL,遇到很多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已经做过并且测试适用过ADPLL?

网友(2016-08-23):
I like the design, 3x

网友(2025-08-13):
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反馈运放的带宽只要大于参考时钟周期的几倍就可以了,这个是怎么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