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冲击后的再启动

楼主(2009-07-31):
电子设备的电源在电流保护的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被高压冲击后的自启动一直以来成为心中的话题,也想做点什么,这里提出来,欢迎大家都来讨论。
QQ:182340770      EM:jm9366_cn@sina.com

网友:
答案是.....輸入端電源加突波防止電路或是將製程改變到可以接受突波的程度

一般都是在電源端加突波防止電路最簡單

改變製程就要莖圓廠配合且公司財力雄厚

楼主:
补充一下:
“现在的开关电源维修时,一般是更换电源好几个器件才能修好,保险管好像已经不起作用了。请问能否降低保险管容量,加强过压保护,
设置相关的电路来转换保险管,以便冲击后能有新的启动点,很早有这个想法,请大家讨论。”

网友:
过压冲击的效应随即伴随过流,需综合治理。

网友:
ㄧ般電源在保險絲後
會加突波吸收器還有EMI濾波電路
增強瞬間高壓抵抗力
還有需注意PCB版LAYOUT安全間距
避免跳火

网友:
在电信产品上,对付雷击等surge的有效方法是PTC+放电管。
但电源产品输入电流几A甚至几百A,这要求PTC的阻值只能在几十mOHM以下。这么小阻值的高压PTC似乎还没有发明出来。
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fuse或circuit breaker。要使surge attack时造成的损失最小,必须对fuse或C/B的型号和后级电路的rating在充分考虑输入端在正常情况下的电流范围,以及在异常情况下的电流范围的基础上精心选择。
其实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交流防雷箱。同时要注意防雷箱到电源的退耦距离。PTC没有,咱就用导线来退耦降压,效果也不差。

网友(2009-09-01):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的电源在电流保护的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被高压冲击后的自启动一直以来成为心中的话题,也想做点什么,这里提出来,欢迎大家都来讨论。 QQ:182340770 EM:jm9366_cn@sina.com

不知道对你的问题理解的对不对:
我想做电源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Load response,这个系统的控制环路很有关系。早期技术落后的电源通常就是靠输出滤波器降低环路带宽以此来获得稳定,可是代价就是系统的overshoot和undershoot很严重。如果处理不当,系统地reset电路就会启动,这会引起系统的restart。我想有些低端电脑上应该会经常见到这种状况。
有时候电源作的ok了,在电源的下游也可能会出现状况,比如说电源距离下游的线路过长,引起了寄生电感和电阻,当出现high di/dt或者dv/dt时,也会引起系统的restart。其实解决这些问题的电路已经很成熟了,无非就是在输入加滤波器,还有就是加上clamp电路,这些都不难实现。
我想最好不要在reset电路上做文章,因为他的职责就是看门,如果让他的职责过于边缘化,那么系统的控制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个人觉得设计模拟系统的原则就是从top level的角度看问题,而具体到每一个block,就是要明确职责,最好不要在功能上出现重叠或者交叉,否则会让system designer很头疼。

楼主(2009-10-23):
谢谢大家的参与,由于工作忙,来过几次没有回复请见谅。初期下载拜读了相关的文章看看,很有收获,但是没有完全的解决方案,心想能有相关的发明装置能保证后级电源(这里的电源是指成品电源,包括线性和开关电源)能在受到冲击后能有二次启动的机会,比如原来的单环路已经被损坏的情况。这个我在平时的休闲时间做过一些设想,以动画的形式来表现过,做了相关的SCH示意图和新型硬件的结构图,总的想法描述为:保险管内的保险丝断裂后转换另一组保险管,依此类推,电路中目前不包含RF电路在内,但含RF滤波;高压隔离选用陶瓷类耐高压的材料。现已经准备了很多的材料来做RF保护的高压测试设备,附带上述保护装置。如果我想申请专利的话,请大家先在这里来批评,免得我走弯路。

网友:
不是加防护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