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前馈系数的电路实现

楼主(2009-08-01):
(离散、连续)sigma delta调制器前馈系数的电路实现有哪些方式,能否推荐几篇论文?

网友:
Active summation utilizing op-amp or just passive summation

网友:
通过电容比来实现

网友:
都是用电容比来实现的吧

网友:
可以查阅任何一篇学位论文 因为电容按比例分配电荷的方式没有静态功耗

网友(2020-04-06):
电容比, just Bai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