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的计算,求助~~~

楼主(2009-08-01):
能量都是正比于信号平方的积分,如下式

但是我在ARM中要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如果我在t1~~t2段内采取N个点,那E该如何来计算呢,求助各位~~~~

网友:
太强大了

靠,太强大了,我对楼主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既然已经转化为数字信号,我认为应该是直接将N个点的幅值平方相加求和。一般数字信号处理书上应该都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看看高等数学吧。你把采到的点x平方后,乘上采样间隔时间T,累加后,最后处以t2-t1.

网友(2009-10-21):
參考 Parseval's theorem
不管是frequency domain還是time domain
discrete time signal都是將某區段時間T,你所得到的sequence power累加起來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