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带隙基准源设计问题

楼主(2009-08-01):
在做CMOS带隙基准源时,对MOS和resistor进行corner扫描,对结果影响都不是很大。但是对PNP的扫描温度系数会变化10多个ppm,初始参考电压也会有很大变化。请问在CMOS工艺下做带隙基准源不需要要对PNP的工艺角扫描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抑制PNP的工艺偏差。谢谢!

网友A:
First, do you know, what's PVT corners? so you have to run the simulations in all the corners, especailly for Banggap design, it is so sensitive. Second, not only do pre-layout simulation, post layout simu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rst, do you know, what's PVT corners? so you have to run the simulations in all the corners, especailly for Banggap design, it is so sensitive. Second, not only do pre-layout simulation, post layout ...

首先post layout sim与PVT没有关系的。

post layout的网表也会有corner的,但是bandgap可以不进行后仿真。

网友(2009-12-31):
那两者的关系谁能给大家解释下,最好能有公式推导,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
另外带隙基准中运放增益和精度的关系?运放增益怎么选择?大侠们能给指导下吗?

网友(2010-05-26):
你好,你的回复和Areky 相矛盾,我也看过 bandgap可以不进行后仿真,但请问,到底为什么bandgap 不用后仿真啊?请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还有什么是 PVT ?谢谢
引用 网友B:

PVT means pro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其实bandgap对于寄生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寄生参数只影响高频特性,如果你足够有经验,启动电路和相位裕度受到版图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我觉得后仿没有必要。

如果你是新手,版图不知道如何注意,还是后仿一下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