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跑DRC一大堆错

楼主(2009-08-01):
大家好,小弟最近学习后端流程,步骤是:
先用verilog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器
再用dc综合,保存.v文件
导入.v文件到soc encounter,生成.gds文件
导入.gds文件到virtuoso,跑DRC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多个错
大部分的错误是这些:
Minimum width of an NW region is 0.86um
Minimum dimension of an NW region not connected to the most
positive power supply is 2.10um.
Need to be changed depending on your power supply name
In this case the most positive voltage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NW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is 1.40um
Minimum space between DG region and 1.8V transistor gate is 0.40um
之类的错误
使用的是smic18的库
使用软件的步骤主要是按照网上找的一些教程,基本都是默认设置
想问,这么多的错误应该是不正常吧,小弟是不是在哪些步骤做错了?要怎么改?
请教过其他人,有的说是没加filler,但我加了filler之后错误更多……
也有人说可能是库的问题,但我不知怎么验证是不是库不完善
请各位指教,弄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依然无头绪

网友:
综合用的库和tf,与DRC用的tf是一致的吗?

另外,检查一下gds的导入时的层设置。为什么不直接让drc检查gds文件呢?

网友:
有时候也是正常的

DRC工具一般会导出一个GDS文件表明你的layout上哪里错了,你把哪个err文件和你的原始layout重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DRC错了。 有时候这些自动工具确实会出很多错的,我用Synopsys的工具做过一个最简单的4位decoder,都有DRC错误

网友(2010-05-28):
PR事CELL有重叠吧

网友(2010-08-24):
楼上正解,要对对报的是什么错

网友A(2012-03-28):
我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了,工艺也是和楼主一样,测试流程是一个无线通信接收器的芯片。加filler了,没加io和pad。
目前DRC只剩这一个错误了,正好1000个,求高手指点啊。
minimum dimension of an NW region not connected to the most positive power supply is 2.10um. Need to be changed depending on your power supply name. In this case the most positive voltage

网友:
是不是metor的工艺?忘了加WELLTIE单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艺是smic18的。请问下版主,welltie单元是在哪个步骤加的啊?新手,不不了解,目前只能按照论坛上一些流程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c18也分好几种吧?
你看stdcell是否最后名称是否为M结尾?如果是那就是metro工艺的。

welltie单元需要在place前加。

网友:
DRC只剩这一个错误了,正好1000个

不是正好1000ge吧,是你报DRC没有选ALL吧,被1000限制住了,所以你看到正好100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的工艺是artisan的。请问下welltap该怎么加呢?我试了下加了FILL4,Max .Gap between Cells along Row设成30,DRC的那个错误减少了60多个,变成900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LTIE有木有?
FILL4明显就是最后加的filler cell。如果加上这个FILL4单元能变少DRC错误,那就接着把FILL2和FILL1的也加上,加满。再看看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s list里面没有filltie啊,我是把fill单元加到welltap里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说明了,你的flow的缺少了加filler cell这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d filler这一步是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大到小加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里面不是一起选中,然后直接ok的么?流程上是这么说的啊我把fill4换成fill1加在welltap里面,DRC又少了200多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WELLTAP和FILL是两种东西

你直接add filer,然后选上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我没有filltie单元的话不用加那个,然后add filler一个一个加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搜一下addFiller

建议你用命令操作,自己搜一下相关命令的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版主。希望早点摆脱gui。。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了,工艺也是和楼主一样,测试流程是一个无线通信接收器的芯片。加filler了,没加io和pa ...

顶一下,我也出现这个问题,SMIC18MMRF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