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8-02):
做LVS时报错说:“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 file /home/xx/lvs_rule/LVS/chrt035dg_sige.lvs.cal:Error EXT2 on line 229 of /home/xx/lvs_rule/LVS/chrt035dg_sige.lvs.cal - 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DIRECT connectivity set:m3_nodev ”
请问有不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办法解决么?先谢谢了!

附件里面是被报错的文件

网友:
应该是没法提取这一层表示的链接关系

应该先看看/home/xx/lvs_rule/LVS/chrt035dg_sige.lvs.cal中哪里报错了

楼主:
我看了下chrt35dg_sige.layer.cal里面报错所说的那个位置,是第三层金属的label TXT层——M3TXT。原句是:ATTACH  M3TXT  m3_nodev  我把这句话注释掉后LVS就能正常进行。但这样验证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错?

网友(2010-08-24):
这也要下载???
如果你在layout中没有用到m3的label,那就注释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