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igma delta中钟控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2009-08-02):
小弟最近研究钟控比较器,但是对传输延时和精度的理解还是有些差距,做出来的比较器延时有上升时有60ns多,下降有100ns多的延时,这样的情况肯定不行,哪位能够帮帮忙,给些建议,能把延时尽量减低,看到论坛上很多人说,1bit的比较器很好做,但是自己做出来的,性能都不行,只能在这里盼望大家给予指点迷津了。

楼主:
为了求得大家的帮忙,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你想做到多少ns?? pre-amp 的带宽够大吗?latch 时间多少?
这样看一下,就知道哪里的时间占了大部分了吧。

楼主:
小弟对pre-amp的带宽对延时时间的影响还有些模糊,还有,latch锁存器部分的延时时间又给如何降低呢,期盼你的解答。

网友:
时钟有多快?

楼主:
自己再顶一顶,问题还没解决,还是困惑中。

网友:
你看看,你那前置增益运放的带宽是多少?估计是在临界状态吧,

网友(2010-04-12):
我也很需要这个,可惜还不会啊~

网友:
钟控比较器,在时钟有效时进行比较,其他时间可能是保持状态,或者置位,在adc中,只要能够正确比较出结果就行

网友(2011-04-29):
时钟过高时,是不是电流不够大

网友(2015-03-04):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调制器中比较器的输出是一个阶跃信号输出,而不是1bit的数据流,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关于sigma delta中钟控比较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