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中添加各元件时参数fingers灰色不可用

楼主(2009-08-02):
如题,用的是csmc bcd .5工艺,工艺库的各个管子的fingers参数不能填写,我用的其他的工艺库,如tsmc.smic,charted这个参数都可以填写的,不知是工艺库本身的原因还是candence软件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对,不能设置fingers,这给layout带来了很大不便,请各位达人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现在还有用csmc的啊

网友(2009-09-01):
pcell?你调用的cell本身没有这个参数吧?

网友(2012-01-24):
回复 楼主:

    楼主,  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问您现在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
PDK本身的限定吧,跟CE沟通下或者阅读下文档,可能是该公司的PDK就是这样规定的。不同foundry有不同的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