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Amp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本人现在在做Car Audio的开发,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功率放大器!

当我的输出信号的功率大于0.5W后,一定时间(比如10分钟后) 输出信号的振幅就会逐渐变小

失真率变大!!!

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谁能告诉我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了 !

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器件的热稳定性差造成的呢

网友:
可能是AUDIO AMP 的高温保护导致的.
有些功放当其温度达到节点温度时会缩小输出信号的幅度以减小功耗(甚至关闭某一个CHANNEL).
要查出是不是这个原因很简单: 用冷冻剂给IC降温即可.

网友:
功放不是你自己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