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MOS的ESD表现要比NMOS好呢?

楼主(2009-08-03):
做相同的尺寸,相同的layout type。
谁能解释下

网友:
PMOS管沟道里流动的是空穴,外部电压突然很大的话,空穴的反应速度估计也没这么快,倒是电子会快速运动,产生大量的电子-空穴对,似乎就容易发生复合(相对NMOS),无形中耐压效果就上去了。而NMOS由于本来就有大量的电子流动,如外部突然大电压,电子相对PMOS容易产生雪崩,管子耐压效果不就下来了吗?
这纯粹的属于主观理解,呵呵:不对的话,还请指正。

网友: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先说说你是什么工艺吧
silicide还是polycide,ESD有没有silicide block
问题的本身有问题,很难想象常规下,PMOS的ESD特性好于NMOS

网友(2009-12-07):
一般是NMOS的ESD保护器件能力比PMOS强,但作为被保护器件,一般PMOS更不容易坏(相对于NMOS)

网友:
说得很好,很多人都是大炮打蚊子的。做电路不仅仅是要把性能做出来,还要看花多少功耗,多少面积做出来。
对于AD/DA来说,3dB性能等效于两倍功耗,两倍面积的思想是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的。同样功耗和面积,相差5个db的性能,那么两个设计者的水平就不是在一个级别的。

网友:
能告诉下以下问题吗?
1),是哪个工艺吗,是否成熟
2),测试方法
3),PMOS的VB值,NMOS的VB值

网友(2010-03-31):
楼主说反了啊.....

网友(2010-06-10):
你说的反了 NMOS肯定比PMOS效果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能不能解释下 谢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同的ESD模式不同的I/O有不同的选择吧,
通常NMOS 要好于PMOS,主要是用的break down mode, 但是如果I/O功能不一样,那么也有差别。

网友(2010-10-08):
如果论保护的级别貌似NMOS好一些,但是PMOS的holding voltage高,这个似乎要更好一些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在同一个chip中,被ESD damage的管子,NMOS要比PMOS多些,也就是PMOS的耐ESD能力要比NMOS强一些,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作为ESD管子而言,NMOS的保护能力要比PMOS强这是事实,因为NMOS和PMOS的一些物理特性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2楼回答的有些道理,我同意

网友(2010-11-08):
在65nm工艺时,NMOS漏电过大,所以用POMS

网友(2011-01-02):
NMOS有snap back,PMOS没有,何谈PMOS比NMOS好?。。。

网友:
一般都是GGNMOS或GCNMOS或二极管 很少见Pmos

网友:
for ESD protection device Nmos is better, but Pmos has advantage of high hold voltage

网友:
一般来讲,NMOS的trigger and Holding 电压都比PMOS 低,一个原因就是电子的mobility比空穴的大。
ESD 保护用NMOS, 较低的trigger和holding比较重要。
用PMOS做保护也有见过。不多。有些是结合SCR一起设计的。

网友(2016-02-24):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工艺节点ESD防护电路的结构不同,在0.25um及以上的工艺节点时,由于那时的沟道长度比较长,内部电路本身耐静电的能力强,虽然使用在端口上的二极管的静电防护能力不强,但是也能满足当时的需求,随着工艺的发展,在0.25微米工艺以下,在端口附近既有使用P管又有使用N管做静电防护的。

网友:
应该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