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arm926e读写ram

楼主(2009-08-03):
我先简要介绍下我做的东西吧:很简单,就是将arm926e与ram连接,目的就是仿真arm926e读写ram,arm926e没有接其它的器件,问题就是:复位后arm926e读取中断向量表中的指令,所以AHB接口发出读指令的信号,其读地址为:32‘h0,这个我觉得还是正常的,接着我吧mov pc,#8的二进制码输入到ihrdata端,但arm926e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并没有转向地址8去读中断处理指令,而是继续发地址32'h4,32'h8,32'hc,......,就好向arm926e没有执行这条指令一样,而是读下一个中断的地址,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2010-08-28):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