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买开发板,给点儿建议

楼主(2009-08-03):
想买一个DSP开发板,6000系列,搞通信方面,学习用。
希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买哪款比较好,价格在1500到2000元之间。。谢谢各位了!

网友:
EBF-561嵌入式DSP实验开发系统,基于业界领先的ADI Blackfin系列ADI-BF561 600MHz 双核嵌入式处理器和DSP体系架构,提供视频处理指令和矢量指令,提供丰富的高性能DMA通道,内嵌大容量可配置的高速SRAM/Cache,支持动态电源管理,是高性能与低功耗的完美结合。出自一流的研发团队设计,EBF-561嵌入式DSP实验开发系统具有业界领先的技术水平。系统集成大容量存储器、丰富的音视频接口和高性能外设,超强的系统设计灵活性,是各种算法学习、设计、优化和系统开发的理想教学实验和研发平台。

处理器

业界顶尖、性价比最高的ADSP-BF561双核嵌入式DSP处理器, 内置4套MAC和ALU,8个视频处理单元, 主频600MHz,性能2400MMACS或2400MIPS;真正的动态电源管理,可根据功耗需要动态的调整内核频率和电压。

存储器

·FLASH :1片AMD29LV320BT 4M—Byte
·SDRAM :1片SAMSUNG K4S5616320 32M—Byte
·NAND FLASH :1片SAMSUNG K9F5608U0A 32M—Byte
·可扩展到1片SAMSUNG K9K4G08, 512M—Byte

视频

·频解码芯片:ADV7181B,将模拟视频转换为数字视频码流
·视频编码芯片:ADV7171,并带有输出驱动电路,可直接接投影机,电视等;
·通过I2C总线实现简便的控制,支持ITU656标准,支持PAL和NTSC制式

音频

·TLV320AIC23B音频CODEC
·支持立体声录音、放音,采样率高达96kHz,可同时对输入/输出信号的增?益做

动态的调整

·音频输入:LINE_IN, MIC
·音频输出:LINE_OUT, HEADPHONE

USB CLIENT

·PHILIP ISP1582 USB控制器
·符合USB2.0 标准

USB HOST

·PHILIP ISP1161 USB 控制器
·符合USB1.1 标准
·提供了2个USB 1.1HOST设备

以太网控制器:

·CYPRESS CS8900 10 BASE—T 以太网控制器

CAN总线控制器:

提供了符合工业标准的MCP2515 CAN 总线控制器

串行接口:

一个RS232 串行接口

MMC接口:

可外接MMC存储卡

IDE接口:

可外界高速IDE 硬盘,实现海量存储

外部扩展接口:

12-PIN 外部扩展接口,包括一个SPORT,1 个TIMER,SPI总线

JTAG调试接口:

同过仿真器与PC机相连,实现JTAG 硬件调试功能、

其他:

·8个可编程LED指示灯
·1个可编程7段显示LED
·4个可编程的多功能按键
·1个RTC

网友(2009-11-05):
有这么便宜的学习板吗?

网友(2011-01-04):
多少钱,DSP

网友:
中关村有

网友:
开发板还是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