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nd CPCI

楼主(2009-08-03):
各位大虾:
        小弟在次想请问一下关于CPCI的问题,在网上搜索了一了,对CPCI了解了一些皮毛。
小弟现在在评估一个项目,就是在一个系统上(电脑)要同时预留PCI插槽和CPCI插槽,这个时候我只用一个PCI控制器可以实现吗?
另外想请问一下PCI控制器有多大的驱动能力,它下面可以挂几个PCI设备?
谢谢!

网友:
一般一个PCI bridge可以接5个PCI device,如果你的控制器是CPU,应该也会带一个PCI bridge,如果要同时预留PCI和CPCI插槽,也就相当于留了两个PCI插槽,只是连接器不一样,应该是可以的根据PCI的规范,PCI总线总共支持31个device,但是一个控制器可接的device数量一般是5个,你可以看控制器上REQ的数量,一个REQ就对应一个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