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文介紹

楼主(2009-08-03):
I2C中文介紹

I2C中文介紹

网友:
11路旺旺群发7.0

11路旺旺群发7.0软件特点:可以用阿里号进行发送 每个号可以发送30条验证信息 不封号 1、打开软件,选左上角的群发面板
2、在信息内容框中添加群发内容,点添加
3、点软件左上角的买卖获取,在获取卖家中,输入要搜索网店的类别,选卖家的信用值,修改最多获取卖家数(默认是100,改成你自己的数字)
4、如果你要给买家发送,就点一下查找买家(测试版本搜索的买家乱码,要用可采集买家的版本采集)
5、回到群发面板,点搜索所有旺旺(如果你的旺旺在线)或者在右侧的旺旺帐户中添加你群发使用的旺旺帐户和密码,点选择旺旺启动程序,指定旺旺的目录
6、选中发给买家还是卖家
7、点开始群发

--------------------------
11路旺旺群发7.0软件其他功能:
1、软件左上角的数据管理:可以批量导入或者删除群发对象
2、群发面板中的网络设置:旺旺限制一个网卡mac只能登陆10个旺旺,通过这个功能可以修改网卡mac,解除旺旺的限制
3、群发面板中的验证设置:部分旺旺有加好友的信息验证,可以通过此功能自动发送验证消息
4、群发面板中的好友设置:可以设置是否只加好友或者加好友发送
5、群发面板中的发送设置:每个旺旺发送数量中设置你的发送上限,因为旺旺根据活跃度限制发送数量,可以根据你旺旺的活跃度,参考以下网址设置发送数http://alitalk.alibaba.com.cn/wangqxb.html
6、群发面板中的导出代发列表:可以导入采集的买家或者卖家数据
11路旺旺群发7.0最新版仅售35元/套,需要购买请联系本站客服QQ:465927710

旺旺群发软件  http://www.qqwwqf.cn

------------------------------------------------------------------------------------------------------------------
海泡石电缆保护管维纶水泥电缆管低摩高强维纶水泥电缆管尽在中创管业

网友:
这个文章好

这个文章好

网友:
这个资料我有了,写了 啊

网友:
不错的中文资料,谢谢

网友:
谢谢!尽管是繁体的。

网友:
我看看我那这些总线

网友(2014-05-09):
正好需要!

网友:
看一看,谢了

网友:
正好协议里边有些不理解的地方,看看

网友(2021-03-24):
谢谢!尽管是繁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