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FALSE PATH的理解

楼主(2009-08-03):
FALSE PATH的理解

最近做了一点FPGA方面的工作,在用QuartusII对代码进行综合时四处查找资料,总算是对FALSE PATH有了一点点的理解,总得来说,FALSE PATH就是我们在进行综合分析时,不希望综合工具进行分析的那些路径。写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QuartusII的一个培训文档里面解释了什么时候要用到FALSE PATH
1.           从逻辑上考虑,与电路正常工作不相关的那些路径,比如测试逻辑,静态或准静态逻辑。
2.          从时序上考虑,我们在综合时不需要分析的那些路径,比如跨越异步时钟域的路径。
下面举例说明:
先看图1MUX_1MUX_2是两个多路选择器,MUX_1的使能端C接到时钟clkMUX_2的使能端C接到clk的反。于是可以发现MUX_1S1端口是不可能经过MUX_2S1端口到达MUX_2D端口的,同理MUX_1S2端口是不可能经过MUX_2S2端口到达MUX_2D端口。于是我们就不希望综合工具对这两条路径进行分析,就是说这两条路径就是我们所说的FALSE PATH
set_false_paths –through Mux_1/S1 –through Mux_2/S1
set_false_paths –through Mux_2/S2 –through Mux_2/S2

1

再看图2,模块test_logic表示一个测试逻辑,它并不真正实现我们电路的功能,只是为了测试电路功能。所以我们就不希望综合工具对这这些路径进行分析,就是说这些路径就是我们所说的FALSE PATH

2

set_false_path –fall_from clk1to [get_pins test_logic|*|datain]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ins test_logic|*|clk] \
-to [get_pins test_logic|*|datain]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ins test_logic|*|clk] -to [get_ports test_out]
然后看图3reg1的输出和reg2的输入跨越了不同的时钟域clk1clk2,我们不希望综合工具对这这些路径进行分析,就是说这些路径就是我们所说的FALSE PATH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ins reg1|clk]to [get_pins reg2|datain]

3

最后我们看图4clk_100clk_66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时钟域,这也是FALSE PATH
set_false_paths –from [get_clocks clk_100] –to [get_clocks clk_66]
set_false_paths –from [get_clocks clk_66] –to [get_clocks clk_100]
实际上,这两条FALSE PATH可以用一条命令来代替:
set_clock_groups –exclusive –group {clk_100} \
group {clk_66} –group {clk_200}
这就涉及到set_clock_groups 命令了,我们以后再说。

4

接触数字电路的时间不长,当然对数字电路的理解就不深刻。这次就把我对FALSE PATH的理解写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不胜感激,多谢!!
附件:

网友(2010-01-15):
呵呵不错不错,我也是菜鸟。。。看看

网友:
都是copy来的资料,false path说到底就是时序分析时不需要分析的路径。

网友: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让工具不优化这条路径上的时序

网友(2010-04-07):
基本上就是楼主讲的那样

网友:
顶楼主。

他们说我在灌水,你怎么理解?

1# wjx197733

网友:
回答。我貌似确实在灌水。还请原谅。

一小子传个东西。分了好几十份。一份也就3M吧。把大家的钱都“抢”了

11# heimareed

网友(2010-10-12):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噢噢噢噢

网友: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批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批评

网友:
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巧巧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巧巧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巧巧亲切慰问慰问慰问我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2011-03-29):
多谢 好东西啊 一定要收藏啊!

网友(2011-07-20):
感激用心解說!

网友:
感觉很多都讲得不对。比如例子1,不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路径就一定可以设置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