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看个图,我看不懂了……

楼主(2009-08-03):
左端输入,右端输出,输入是幅值为正负5V的标准正弦波,请问输出量是什么东东,幅值是多少?

网友:
如果信号源也是低阻输出的话
感觉输出是原始输入信号和反向后的信号求平均

网友:
理想情况是0电平输出吧?

网友:
不是0电平,因为经过C3滤波了

网友:
问下楼主,改正弦波频率是多少?

网友:
看不见图!!!

楼主:
正弦波的频率是变化的,范围:100HZ-600KHZ

网友A:
1.一阶低通加反相,也就是建立一个在低频段和信号源幅度相同,相位相反的第二信号源,
2.两个信号源幅度相同,相位相反,通过两个10K电阻输出应为零
3.综合判断,应是高通电路.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
个人感觉,输入信号经过电容滤波,在第一级同相端输入一较低频率的信号,在电压跟随的作用下输出同相,第二级则属于反相器,因此如果没有反馈电阻R14的话,输出应该是频率小于输入信号,幅值与输入相同。
接了反馈后,低频信号与输入信号混合在一起,低频仍然有效,故输出更稳定,应该是一低频信号,频率取决于R、C的值。

网友:
刚刚用ni仿真了一下,发现输入端的47Uf的大电容把大部分信号都滤掉了,正负5V的输入,如果按楼主说的频率在100到600KHz范围,那么100Hz时进入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只有2mv左右,楼主的100k的电阻好像也有点大,使第一级运放输入端的电压几乎为零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阶低通加反相,也就是建立一个在低频段和信号源幅度相同,相位相反的第二信号源,
2.两个信号源幅度相同,相位相反,通过两个10K电阻输出应为零
3.综合判断,应是高通电路.

比较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的频率是变化的,范围:100HZ-600KHZ

好大的范围啊

网友:
一同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先low pass filter 然后分压反向 ,有feedback就稳定一些

网友:
这是个成熟电路吗?貌似有点不通呀。

网友:
kan bu qing chu a

楼主(2009-12-31):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问题已经搞清楚了:第一个运放前的低通滤波把几乎所有的交流成分全部滤掉了,只剩下直流分量。第二个运放将直流分量取反,最后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相加,那么就把直流电平给抵消掉了,剩下的是干净的交流。两个运放是同一封装中的不同PART,因此零漂几乎相等,让直流通过这两个运放后两者的零漂可以抵消。这个电路的核心在那个低通滤波器上。

网友:
学习了,有收获

网友:
有些不明白,单级电路可以来,但是几级级联之后有些的糊涂!

网友:
解释的很通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