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tage headroom 是什么?

楼主(2009-08-03):
看模电书发现这个词汇,请达人来讲解一下

网友:
可以理解为电压裕度吧。

网友:
超过这个值就超出最大允许范围了?

网友:
电压余度,也可以认为是输出摆幅,即能保证管子正常工作的电压变化范围。

楼主:
大致明白了
THX

网友(2010-06-04):
拉扎维书上说的吧  就是两个管子ds间的空余差距  要尽量使用这个值  避免浪费

网友:
电压房间吧

网友(2013-07-22):
回复 网友A:

    专业术语,不是电压“房间”,是电压余度~~~

网友:
专业术语,不是电压“房间”,是电压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