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艺角

楼主(2009-08-03):
电源电压的变化,温度的变化,以及各个工艺角的组合,排列起来有200+种
其中有几个不过
不知道这样tape out出来会有多少不行的?
成品率会不会低呢?
望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
不一定不行,
我们电路在深低温下,根据趋势摸几次后基本定型,

网友:
如果楼猪真将所有工艺角全跑过了,那么Tape out出来,测试成功的概率应该很高很高!!!

网友A:
我一般先找个小电路将corner测试一遍,筛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corner就可以。

网友:
.alter
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呵呵  详细可以参看hspice用户手册

网友:
通常有7个corner是必须跑的.
TTTT,
FFLH,--- FF Low voltage, High temp.
FFHH,--- FF High voltage, high temp.
SSLL, ---SS Low voltage, low temp.
SSHL, --- SS high voltage, high temp.
SFTT, --- SF typ voltage, typ temp.
FSTT, --- FS typ voltage, typ temp.

其他要看具体的电路情况。
如果是bandgap.那就需要跑全部的的corner, except这7个之外的。
我记得有一个高人曾经说过, 无论你仿真做的多好,电路都有可能不工作。
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够好。那就一定不会工作。
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分析.多run simulation....那样成功率会...............

good luck.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认真发帖子,也是意见比较辛苦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先找个小电路将corner测试一遍,筛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corner就可以。

这种方式更实用。

网友:
关键电路模块跑个工艺角吧,整个电路跑起来,仿真时间太长了!

网友(2009-11-11):
取经来的

网友:
还是能调整调整都通过最好,有些人说tt下全部跑过,其他工艺角下只要跑过27度就可以。

网友(2010-08-18):
.dc temp -40 125 1

网友(2011-02-25):
我都是 SS low voltage high temperature
          FF high voltage low temperature
          TT typical voltage typical temper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再说详细点呢?我还是不太理解您的话哦

网友:
你所谓的不过是指性能上有较大差别,还是完全不对?!
无论如何,请查那些一场corner的工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啊

网友:
学习了,以前刚学的时候,只注意ss、ff、tt几个corner,没有注意voltage、temperature,只在bandgap的时候考虑到voltage、tempet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