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1200 开发步骤?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9-08-03):
1、boot有哪几种?
2、用什么编译器编译?
3、用什么硬件工具下载?
4、WINCE编译的BIN文件怎么烧进去?
5、比较稳定可靠的开发板,有哪些厂家?

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2009-11-28):
哈哈,一样的不清楚。.

网友:
1、boot有哪几种?
#不同的公司有些不一样,一般都是 snboot+yamon+autoboot
我没有用yamon
2、用什么编译器编译?
#linux 环境下的 mips 交叉编译,安装非常简单,直接安装SDK就可以了
3、用什么硬件工具下载?
#首先用烧写器烧好bootload
正常情况下通过yamon,然后通过网络下载,更新
4、WINCE编译的BIN文件怎么烧进去?
#直接用烧写起或者通过 上面的 说法

5、比较稳定可靠的开发板,有哪些厂家?
不知道,国内很多 ,一般 1200的 比较问题,我 用1250,N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