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rplanning时IO PAD问题

楼主(2009-08-03):
新导入了一个IO PAD,在floorplanning时IO PAD问题,其方向与其它IO PAD cell摆放方向不一致,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用的是哪个tool?
直接用rotate这个cell 的命令应该可以,或者在它的property之类属性中可以修改它的方向。

网友(2015-05-11):
这些资料相当不错

网友(2023-04-09):
These data are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