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学模拟设计的工艺方面的知识去哪里补?

楼主(2009-08-04):
我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考虑工艺上的要求,我从哪里可以学到相关的工艺理论?

网友:
foundry提供的PCM参数可以参考

网友:
一般的经典的讲电路的书都有一两章讲工艺,参考看下。实在还想继续学习工艺就找工艺专门的书。

网友:
看版图的艺术一书..

网友:
还有施敏的书

网友:
看看模拟版图的艺术一书

网友:
没有必要专门去学习工艺吧,毕竟不是做工艺,看看hspice的帮助文档,里面有各种模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