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选择器

楼主(2009-08-04):
2选1数据选择器的真值表是怎样的?谢谢,本人刚入行

网友:
1.通常會有一根strobe信號提供chip select,為low動作。High為高阻抗狀態。
2.輸入端有兩個,分別為A輸入和B輸入端。
3.另外有一根select訊號做為選擇信號使用。low信號時,鎖住B輸入端,輸出A端;High信號時,鎖住A輸入端,輸出B端。
4.O為output

真值表為

Strobe     Select      A       B        O
    H             X          X        X        X
    L             L          L        X        L
    L             L          H        X       H
    H             H          X        L       L
    H             H          X        H      H

网友(2013-07-25):
怎么用门电路实现呢?非常感谢!